翔升9800GT..郁闷了

楼主(2011-04-13):
到手二个9800GT/512M,35一片收的,第一块测试没短路后上机,有小花,过一会不花了,查得显存背面有几个小电阻锈得厉害,轻碰一下就掉了,用风枪从料卡上拆了几个吹上去,上机,好了,大花了,加焊显存没用,重植显存也没用..吐血了..另一个独立的外接电源口短路..三项核心供电..拆下其中一组MOS管.不短了..装上一组好的..呃...又烧了..郁闷中....
求二个卡的解决之道

网友:
换显存吧 显存吹了没好多半都挂了 主芯片多半都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