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联想Y550进水维修案例

楼主(2011-04-13):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550进水的机器,是下面的维修商送来了(由于本人是渠道维修所以客户都是中关村一些做维修的拿来的机器,暂时称为维修商)大概测试了下没有待机电流,没有3V 5V,仔细看了下主板,电源管理(即超级IO)已经焊过了了 看了下系统供电是RT8206B,测试下第六频没有总供电,发现与其串联的电阻断开导致的,去掉电阻用导线连接,插上电源依旧无3v 5V
测试第3频没有总控制电源仔细测试发现时芯片上面的测试点地方断开,用用刀片刮开之后用导线连接,加上电源测试,发现待机电压出现了,0.01 然后迫不及待的按下开机按钮,电流只到0.17就不动了,发现TPS5117没有造电压,更换芯片插上电源OK电压OK机器显示了,测试没发现问题
由于RT8206B与芯片ISL6237可以互换所以发个ISL6237图

网友:
一点都不像一个渠道维修商的水平写出来的帖子啊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啊,水平已经很不错了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学习了啊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高手,学习了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了,呵呵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了,这么修机器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把具体点 维修的点写出来、让大家分享、还有就是那些地方没有电压、怎么查找判断的,请楼主下次发帖的时候写清楚!!!

网友:
学习了,这么修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