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45cm-s 自动重启

楼主(2011-04-13):
富士康45cm-s   这个主板软硬关机后就自动重启,这是怎么回事呀?  要怎么查呢
知道的朋友请给点思路呀  I/O就换过了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1:CMOS里看是否有设置
2:刷BIOS
3:拆网卡
4: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4个步骤 我自己执行了2个 我先试下第3个步骤

第4个步骤就不好玩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月饼老师网卡拆掉了还是不行呀.  还有什么电路需要查吗

网友:
你查查是不是桥的问题了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N桥  ?

网友:
是不是有插pci设备 啊。这主板bios里有个wake up ***pci.  把这个选项关掉就可以了。我遇到过。死活会关了自己开,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都试过的话  拿你就只能加焊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开机电路  桥是否参与开机      换桥  试试

网友:
拿SB开刀吧

网友:
月饼老师说的很对不才来补充两点

1,还是修板的老规则,电压时钟复位先,不过这类型的故障还要加两个信号SLP_S3# SLP_S5#,另外电压对短了也会引起特别是内存那块的5V与其5V待机。
2,对于修这类型的故障你首先要明确它是如何开机与关机的到底这中间经过了多少信号。说个大概吧!
首先你在软件关机的时候由南桥送出CPU_STOP#和PCI_STOP#信号给时钟IC来关闭时钟。当CPU停止工作后再就是北桥南桥和各芯片了。之间相关的信号走向你不设计板也不用知道那么多。说这么多也就是说这类故障有的还是按照不开机来量,当然在外面维修的话还是先按老师说的干光在说吧!
另外弱弱的问一句怎么快速成为初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