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电脑维修问题

楼主(2011-04-13):
现在一体机电脑随着联想的大力推广,用户越来越多。最近修了一台,打开一看主板没有PCI插槽,没有办法检测。只能凭经验判断, 目前确定显示屏是好的,硬盘好的,内存好的。问题就出在主板,有谁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请指点一二。

网友:
那应该有mini PCI槽吧,插无线网卡的。

网友:
从没修过一体机哦,无法帮助

网友:
到往站找哈有没的图,还有具体情况怎么会事

网友:
联想的不是很了解,据我所修过的一体机供电有两种,一种是通过19V供给,这种可以通过看电流了解故障的大概部位,像修笔记本一样也有3 ,5V.还有一种通过市电,这种一般都有PCI

网友:
一体机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故障现象都没说 怎么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没有PCI,真不知道该从那下手。

网友:
还没有修过一体机

网友:
我们店里就在卖海尔的一体机,带全屏触摸的,还不错,就是不知道以后好不好修了

网友:
还有什么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IDE   内存  两个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机不显示,排出了显示器 内存  和硬盘及系统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mini PCI槽

网友:
找一下LPC DEBUG接口。

网友:
修一体机  很纠结的事情啊!

网友:
测关健点的电压,

网友:
检测电源,时钟,复位,自检。判断cpu工作状态。有外界显示器接口吗,有BIOS提示音吗?

网友:
修过一台联想A305超薄高清电脑里面有mini pci-e 无线网卡。可以插笔记本诊断卡。你的可能集成度更高。只能用测各路电压了。

网友:
热盼答案,,在这用诊断卡,,趋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