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20重启后没有声音

楼主(2011-04-13):
三星Q20重启后没有声音,关机后冷开机却又声音,这是什么毛病,谁遇到过指点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你看下声卡驱动有没有啊

网友(点评):
没声音的时候没有声卡设备。

网友:
查声卡供电电路,重起时声卡没有复位成功。

网友(点评):
也不是每次重启都没有声音,都是偶尔的。

网友:
应当是声卡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论坛还有一个同样的例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540
不知风行和尚最后搞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