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纯平显示器接上信号线后啪啪响

楼主(2011-04-13):
不过电,插电啪啪响,换行管后指示灯亮,但还是,指示灯也随着一亮一暗,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看是哪儿响呀,是高压帽还是板子下面的高压包的引脚间呀?如果是板子下面的话就要换高压包。

网友:
高压打火呀,,,

网友:
高压包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我换的行管功率不够的原因吧,原来是C5929,我用C5296代换后出现的上述问题,而后换上个C5929问题解决了

网友:
现在换高压包的情况下就没有修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