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000 老本求助!

楼主(2011-04-13):
一台ACER 4000  待机正常  触发掉电
触发到0.4 左右就掉电
插上电池时发现充电电流上去了 但到了2.几A的时候就掉下来然后又上去
就这样徇环
触发时插上测试卡不跑码 到.4 左右就掉电 到待机状态0.01A
请各位师傅帮我给个思路
我个人感觉好象是前级有地方短路  但具体方法有待高手指点
小弟是个新手
听说有种烧机法   但我不知如何做测试
基地有师傅愿意给个详细方法吗?
小弟在此十分感谢!!!

网友:
先别烧,这样“触发瞬间测一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还是除了3.3V  5V,其他的都没有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为了保险起见  最好先查各路电压有没缺少的。。

网友:
听说 MAX1772  容易坏  会不会是它有问题
手上没有这样的芯片  有没其它可以代换的
请高手指点  有没MAX1772  引脚说明文件

网友:
先看看电感有没有短路的,再决定烧不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