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19寸的程序

楼主(2011-04-13):
我接手一台19寸的联想液晶显示器程序坏了。驱动板上的型号 tsum16awl-lf-1板子编号是lp917w-ajzh 200-100-d985g-ah 生产日期是2005 -12 -16我用了驱动板上的型号相同的刷上去就是有两个按键不起作用。这个客户很叼、没有办法,不知道那位大师有这个程序发一个给我我万分感谢
QQ:787260415

网友:
是什么型号,,,

网友:
联想LXH-WL19AH(200-100-D985G-HA), 每个键电压是否正常, 我这里有备份,在线读出的,  试下吧

LXM-WL19AH(200-100-D985G-AH)MX25L1005 ISP.rar

网友:
这个程序还是不行 ,按键只有一个可以用就是电源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板问题,测下每个按键电压是否正常,刷下24C, 更换主芯片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板子是程序的问题,我换了几个程序会出现几种不同的现象就是没有找到这个板子的程序才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