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不充电!~

楼主(2011-04-13):
如题,电池已经换过了,能放不能充!~我新手,求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新手的话 直接换充电芯片 不行的话 别扩大故障

网友:
看看系统里显示充电没有,如果已经显示充电,一般EC已经发出冲电信号了,查冲电芯片

网友:
测一下充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