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9D听得到LOGO开机声

楼主(2011-04-13):
客户拿来一台华硕 F9D是听得到LOGO开机声,想都不用想是显卡问题,上BGA重做,充满信心。没料一开机电流0.8 怪了,开始怀疑显卡没做好。再做一遍,故障依旧0.8 郁闷 换了一个全新G86-630-A2显卡故障还是0.8 ,CPU是好的,内存是好的,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看外接能显示吗,也许是线和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与显示的线有问题呢?换个线再试下!

网友:
查板子供电吧, 这样光怀疑显卡是不行的,再外接看看亮不,把灯管和高压也查查

网友:
对光能看到显示画面吗

网友:
你试试 清除下CMOS 在不好用的是不是你做的时候掉元器件了

网友(2011-06-26):
看一下是不是给显卡的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一台F9D的机,电流能上到1.7A,但还是不亮机。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重焊一下BGA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机器修好了很多台

网友:
我这台机子是同行送来的,重做了北桥还是没有好!郁闷!

网友:
FN+F8试下,还是不亮机,换个北桥吧!

网友:
北桥与BIOS这两个坏的多哦

网友:
debug卡过了没?过了就是显示部分的问题了,看看屏线和高压条吧

网友(2011-11-16):
今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北桥还是显卡

网友(2011-12-20):
我今天这个更郁闷!!!~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还以为是显卡坏了啊呀!~~没有想到换显卡还是一样啊
怎么办啊!!!~屏上面的信号都正常!!~1.05V

网友(2012-09-11):
F9D的北桥与显卡挨的太近了,且刚好一正一反,讨厌的这种类似的!

网友(2012-10-31):
这台你最后解决了没?我跟你遇到的情况一样,先加焊了亮1个多小时就不行了,重植了也不行,就等换了

网友:
LZ 你那台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最后是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