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4-13):
这个机器是915.集显,原来不通电的,现在待机电压0.04,可以开机,一开机跳到0.61,到0.67.然后掉了,开机也开不了..有时可以开了就是CPU电源部分短路一下,跳到0.13就掉了.但是这个CPU也是做在上面的,CPU电源部分5欧,正常呀.
cpu

网友:
可以试着拔下CPU,上个座子上去,插个外接CPU试试,莫不是内存不过自动掉电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