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奇怪问题

楼主(2011-04-13):
联想旭日125
机器摔了导致不开机。更换过屏。南北桥。
现在故障可开机。但不能进系统。进系统掉电重新启动。重装系统可过ghost但过xp滚动条就掉电。北桥温度有点高。北桥换个两个。在bios下不会掉电。
请问一般会有什么情况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仔细测一下CPU电压的反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