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有一路pw没有

楼主(2011-04-13):
三相的cpu供电 amd板子有两路w信号正常,另一路没有什么办法不。不要说场管坏什么的这个排除,还有电源ic我没有

网友:
pw芯片可以4路的是不是可以把另一路给换了

网友:
如果没有从芯片的话,九成九是这这个PWM主控坏了,别浪费时间了,直接买个新的换吧!!

网友:
什么型号啊,,,,,

网友:
换了个pw都来了,过会再开。控制ic挂了mos管应该没坏,哎搞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