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拿来一块DELL主板,一看南桥有洞,82801HH,手上没 ...
客户拿来一块DELL主板,一看南桥有洞,82801HH,手上没有,请问能用什么代

楼主(2011-04-13):
客户拿来一块DELL主板,一看南桥有洞,82801HH,手上没有,请问能用什么代不
主板
DELL

网友:
南北桥只有原型号才可以用的,不可代换

网友:
必须型号一样才可以代换,应该不难找

网友:
不可以代换 只能用一样的桥换

网友:
哦,这样啊,那只有找咯

网友:
大器晚成
的帖子
南桥必须用同型号代换,没有什么可以替换的!

网友:
什么芯片组,按芯片组找。很好找的

网友:
不会是HB,楼主有没看错?

网友:
深圳淘宝店买一个吧,无替换

网友:
hh 好少见啊,极品啊

网友:
洞在哪里?

网友:
中间炸开一个洞呗,

网友:
找原型号代换吧!!

网友:
南桥没得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