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电路维修方法

楼主(2011-04-13):
筆電充電電路維修方法
1.電池串聯:電流不變,電壓增加,1 節電池是 1.2V。
2.電池開聯:電流增加一倍,電壓不變。
3.鋰電池有記憶效應:
① 用電阻放電 10晼F
② 正負打火(幾次)。
4.1 節鋰電 3.6V/3.7V,最低門限電壓 3.6V/3.7V,最高充電電壓 4.2V/4.3V,0.6V 在電池的中間 有溫度保險絲,熱敏電阻(分正溫度係數和負溫度係數)。

5. SMBUS:系統管理匯流排集成于南橋晶片中,其主要負責監控和管理整機電源、CPU 溫度、CPU 風 扇、記憶體、電源等(SPD)。
6.電池維修
(1)先測電壓
(2)若有電壓,去除記憶效應
(3)充放電試試
(4)如果其中有一節電池壞,主張換一組電池。
7.電池的焊接
(1)100W 左右的烙鐵
(2)用水磨砂先打磨
(3)上助焊劑(不要用酸性)
(4)用飛機膠、三氯甲烷,粘合上蓋。

7.鋰電池充電電路
圖 3-80 電池充電特性

圖 3-81  MAX1645/MAX1645A 引腳定義

●         DCIN:直流電壓輸入
●         LDO:5.4V 線性穩壓器輸出
●          CLS:電流限制輸入
●          REF:4.096V 基準電壓輸出
●         CCS:充電電源電流補償點
●          CCI:充電電流回路補償

圖 3-82 MAX1645 公版圖

●          BATT:電池電壓輸入,電流檢測
●          DAC:DAC 電壓輸出
●          VDD:系統管理匯流排供電輸入,由待機電壓提供
●          THM:電池溫度信號輸入
●          CCV:電池充電電壓比較器的補償點
●          INT:切斷信號輸出
●          PPL: PMOS 載入開關驅動器輸出
●          CSIN:電池電流回饋負值輸入
●          CSIP:電池電流回饋正值輸入
●          DLO:低端門驅動器輸出
●          DLOV:低端門驅動器供電輸入
●          DHI:高端門驅動器輸出
●          BSI: 高端門驅動器供電輸入
●          CSSN:電流回饋負值輸入
●          CSSP: 電流回饋正值輸入
●          PPS:電源 PMOS 轉換器輸出
●          CVS:電源電壓檢測輸入 充電開始時,電池電壓緩慢上升,充電電池逐漸減小,當充電電池降至某一值時,充電終止,
(一般為起始充電電流的 5℅左右),也可在檢測到電池電壓達到額定電壓時,啟動計時器,在一定 延時後,終止充電,這時應有精密的電壓檢測電路,以防止過充電。

(2)充電電路分析:如圖 3-82 所示
當插上電源供應器時,16V 電壓分幾路,一路經 D4 到了①腳,DCIN 作為 MAX1645 的總供電,一 路經電阻 R13 來到(28)CVS 作為整機電壓檢測輸入,一路來到 P1 及 D1 並經 R1 電流檢測電阻到第
③點,給負載供電,在這之前要做一些其他工作,其一、DCIN 經內部線穩壓器在第②腳上輸出 5.4V 電壓,5.4V 電壓又分幾路,一路經內部基準源在第④腳上輸出 4.096 基準電壓;一路經 R12 後分二 路,一路來到 DLON1V 作為內部低端驅動器的電源,一路經 D3 升壓二極體到 24BST 端作為內部高端 驅動器的電源;其二、28 腳整機電壓要與 9 的 BATT 電池電壓作為比較,以決定是 P1 導通,P2 截止, 也就是說 28 與 9 的比較結果控制了一個單刀雙擲開關決定由誰供電,若機內有電池,則電池會把它 的狀態資訊傳給南橋,南橋經過運行處理把結果傳回電池內部,電池再作處理後送給 MAX1645A、
1645A 根據得到的電壓,電流資料不斷調整驅動器工作,此時外面的兩個場效應管相當於兩隻可變 電阻進行分壓,輸出合乎要求的電壓電流,直到充電終止,這時晶片切斷驅動器的工作,同時讓 15 腳 INT 低電平向南橋發出切斷信號,表示已停止充電,當充電過程中,電池溫度異常,電池會通過 HTM 傳給 MAX1645,晶片同樣切斷驅動器,同時給南橋發出切斷信號,系統屬性中電池狀態也就是通 過南橋資料線得知的。

(3)充電電路檢修流程:如圖 3-83 所示

网友:
字体有点繁 简下看看
笔电充电电路维修方法
1.电池串联:电流不变,电压增加,1 节电池是 1.2V。
2.电池开联:电流增加一倍,电压不变。
3.锂电池有记忆效应:
① 用电阻放电 10晼F
② 正负打火(几次)。
4.1 节锂电 3.6V/3.7V,最低门限电压 3.6V/3.7V,最高充电电压 4.2V/4.3V,0.6V 在电池的中间 有温度保险丝,热敏电阻(分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
5. SMBUS:系统管理总线集成于南桥芯片中,其主要负责监控和管理整机电源、CPU 温度、CPU 风 扇、内存、电源等(SPD)。
电池维修
(1)先测电压
(2)若有电压,去除记忆效应
(3)充放电试试
(4)如果其中有一节电池坏,主张换一组电池。
7.电池的焊接
(1)100W 左右的烙铁
(2)用水磨砂先打磨(3)上助焊剂(不要用酸性)
(4)用飞机胶、三氯甲烷,粘合上盖。
7.锂电池充电电路
图 3-80 电池充电特性
图 3-81  MAX1645/MAX1645A 引脚定义
●         DCIN:直流电压输入)
●         LDO:5.4V 线性稳压器输出
●          CLS:电流限制输入
●          REF:4.096V 基准电压输出
●         CCS:充电电源电流补偿点
●          CCI:充电电流回路补偿
图 3-82 MAX1645 公版图
●          BATT:电池电压输入,电流检测
●          DAC:DAC 电压输出
●          VDD:系统管理总线供电输入,由待机电压提供
●          THM:电池温度信号输入
●          CCV:电池充电电压比较器的补偿点
●          INT:切断信号输出
●          PPL: PMOS 加载开关驱动器输出
●          CSIN:电池电流回馈负值输入
●          CSIP:电池电流回馈正值输入
●          DLO:低端门驱动器输出
●          DLOV:低端门驱动器供电输入
●          DHI:高端门驱动器输出
●          BSI: 高端门驱动器供电输入
●          CSSN:电流回馈负值输入
●          CSSP: 电流回馈正值输入
●          PPS:电源 PMOS 转换器输出
●          CVS:电源电压检测输入 充电开始时,电池电压缓慢上升,充电电池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池降至某一值时,充电终止,(一般为起始充电电流的 5℅左右),也可在检测到电池电压达到额定电压时,启动定时器,在一定 延时后,终止充电,这时应有精密的电压检测电路,以防止过充电。
4(2)充电电路分析:如图 3-82 所示
( A当插上电源供应器时,16V 电压分几路,一路经 D4 到了①脚,DCIN 作为 MAX1645 的总供电,一 路经电阻 R13 来到(28)CVS 作为整机电压检测输入,一路来到 P1 及 D1 并经 R1 电流检测电阻到第③点,给负载供电,在这之前要做一些其它工作,其一、DCIN 经内部线稳压器在第②脚上输出 5.4V 电压,5.4V 电压又分几路,一路经内部基准源在第④脚上输出 4.096 基准电压;一路经 R12 后分二 路,一路来到 DLON1V 作为内部低端驱动器的电源,一路经 D3 升压二极管到 24BST 端作为内部高端 驱动器的电源;其二、28 脚整机电压要与 9 的 BATT 电池电压作为比较,以决定是 P1 导通,P2 截止, 也就是说 28 与 9 的比较结果控制了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决定由谁供电,若机内有电池,则电池会把它 的状态信息传给南桥,南桥经过运行处理把结果传回电池内部,电池再作处理后送给 MAX1645A、1645A 根据得到的电压,电流数据不断调整驱动器工作,此时外面的两个场效应管相当于两只可变 电阻进行分压,输出合乎要求的电压电流,直到充电终止,这时芯片切断驱动器的工作,同时让 15 脚 INT 低电平向南桥发出切断信号,表示已停止充电,当充电过程中,电池温度异常,电池会通过 HTM 传给 MAX1645,芯片同样切断驱动器,同时给南桥发出切断信号,系统属性中电池状态也就是通 过南桥数据线得知的。
(3)充电电路检修流程:如图 3-83 所示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次数 1 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516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