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电路问题

楼主(2011-04-13):
下面温控电路看不懂那个高手帮我看看了。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MAX6649就是一个温控芯片,有供电就能输出串行数据!不需理会内部是如何工作

网友:
温控很少修到  以前修过一个IBM掉电的 只是断线而以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自已找下数据手册看看了~~~

网友:
温控芯片本身坏的很少1脚供电正常后7.8脚和南桥数据交换,2.3脚检测温度传感器高温会拉低6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