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不跑CPU

楼主(2011-04-13):
有一批IBM T400主板。没有一块跑CPU的。求这板不上CPU不上内存。开机电流是多少?
还有这种板有没有安全芯片的。烦死了。。。
cpu
芯片

网友:
没人吗?
本人从来没人修过IBM的板。这种板是不是插电就自动上电到0.26A然后掉回0.04后再自动上电。

网友:
不是的,这种板可以直接上电到0.8A 再跳回0.7左右,再上起来的。

网友:
IBM的机器不插CMOS电池会自动上电然后掉下来,还和键盘有关系!

网友:
对着图纸慢慢查

网友:
CPU上对了没有 这板上CPU 内存 上电会自动掉电三次 然后就开始跑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