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630k 打印发票只打印一行就停。

楼主(2011-04-13):
开发票的epson 630k 打印发票只打印一行就停。而且打印头撞旁边。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问题

网友:
你查看一下车架来回传感器是否有问题,车架轴是否润滑

网友:
于智勇
的帖子
看看小车架正不正常,不然就是传感器的问题,针式打印机没什么别的问题最多就是传感器有问题,应该是机器脏了,拆开清清尘应该就好了

网友:
多谢,我去检查一下你说的部分。

网友:
学习了。努力学中……

网友:
导轨检查加油,传感器检查,有的打印机打印头没有装好,也会撞墙的

网友:
不回位啊,多半是导轨干涩或脏了所致,建议先清洁导轨。

网友:
楼上说的都不错

网友:
传感器检查,有的打印机打印头没有装好,也会撞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