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有问题都会卡机的~!!

楼主(2011-04-13):
郁闷死了,早段时间有个客人装的电脑,在家用,偶尔会出现画面定住,啥都没反应,重启就好了,用一两个小时又这样!
本以为硬盘有问题,打硬盘都扫了一次,完全没问题~!CPU的温度都30+度~!在店里,试了一天都没卡过机,她拿回去,又说卡了,后来,就叫她打键盘鼠标都带过来试,果真,两个小时后问题出现了~!再用我们的键盘用了一天,完全没问题,跟她换了个键盘回去,用了两天,打了电话过去,都说没卡过机了~!
郁闷死了,原来键盘问题都会卡机的~!!!

网友:
电子产品无期不有,谢谢分享

网友:
前几天看到一台东芝笔记本键盘坏造成死机。

网友:
这样的故障如何一眼能看出来!越来越难修!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还没听说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数据传输不太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问题是五花八门,什么问题都有,有时真让你想不到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接了键盘就不能开机,换了就好了。

网友:
  给客户装机器      货一定真   不然 后事一大堆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会考虑这方面了。

网友:
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也是碰到一电脑随机卡机,现在回想起来,问题和LZ的相似,当时其他硬件都换了就键盘鼠标没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键盘很少出问题 ,出了问题也就很少想到。

网友:
谢谢LZ 分享啊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经验了  呵呵

网友:
修电脑第一步,排除外设。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台式机吧.

网友:
宝贵的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没有碰到个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台式~~~

网友:
你键盘坏了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错,就是键盘有问题,导致机子死机~!!!

网友:
键盘也有质量问题啊,一般寿命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个人觉得没什么一般寿命的~!运气问题~!那客人的键盘也是新的~!

网友:
键盘便宜货吧。。呵呵。楼主谢谢分享。以后卖好点的键盘咯、、我都不敢买便宜的了。

网友:
电子产品都一个样   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
有这种情况的,,我前段装了好几台电脑,都用的双飞燕一样的,有好几台都出问题。是插上键盘开机就死机了。是这一批键盘都有问题。双飞燕质量也不行了。

网友:
有时候键盘插针没插好(接触不太好),也会死机,害的我整一上午,郁闷死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晕啊 这样也可以 根本不可能的事嘛 谁会想到呢 唉 电脑维修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便不便宜不太关系吧~!主要运气吧~!
正品双飞燕鼠标,我朋友的,买回来偶尔不动,拿去保修,那边完全没问题,回来用不久又不动!!!
还有一个,用了一天就就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现在的,真的越来越奇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店里帮人维护的键盘,太多数都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