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330 开机白屏

楼主(2011-04-13):
DELL XPS M1330 开机白屏,外接正常。更换了一个显卡也是一样, 这种白屏不是把灯管点亮的这种。由于是13.3的屏,手上没有的换,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我注意到了两次的显卡特别的烫手,现在重新更换了一个新的装上去也是非常 的烫手。
显卡

网友:
检查屏逻辑版的供电情况!

网友:
先用外接进系统把全功能测试一下

网友:
外接可以以亮的

网友:
可以查下显卡的供电是不是正常,或者显卡缺少某种电压

网友:
重要的还是看一下屏的供电,3,3v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下屏幕供电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