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221S 触发保护

楼主(2011-04-13):
一台HP 4221S的机器,插上可调电源,、通电,电流上到009掉下来,然后又重启,就这样来回循环。最后我查到CPU 供电芯片的EN信号被拉低,它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EC。拆开那个电阻,,再测,EC那脚有3。3V电压,通电,电流上到0。14。。所有电压都出来,也不掉电,当然,CPU电压是没有的,但一接上那个电阻接着又被拉低,又回来原来故障,我怀疑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最后换之一样,EC也换了,还是一样,,,这个机子又没有电路图,,难啦。。。。有哪位大哥能给点意见。。。

网友:
你那个电阻后边肯定还有其它的控制,比如内存供电的pg信号等。用跑板刷路线路吧!应该能跑到的

网友:
测一下电阻那个脚是不是接地了,没有就换芯片,主要还是要找图看看是那个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接上EN启动电阻就掉电!
应该是CPU供电有短路,重点查查下管和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电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直接连过去,也是一样的,,也确定没有接地,到其它的什么地方,我确实还没有找出来,是只找到接了另外一个电阻到地。。

网友:
测了CPU供电电感上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
查CPU供电负载和PG

网友:
这机的EC是不能随便换的。
0。09的电流还不到CPU供电吧。

网友:
找个相似机型 看看图纸

网友:
这个EN信号我觉得应该还到其他地方去了

网友:
此机已修复,,换了CPU供电芯片之后,我忘接那个电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