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开机不亮维修思路

楼主(2011-04-13):
此器型号PCG-6B3P,有点老了,开机后各电压正常,电流至0。8左右,上诊断卡跑0R,去掉内存也跑0R,独立显卡,请教一下各位这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像是内存,查下内存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上所有的供电都有了呀,还在怎么查呀

网友:
建议购买CPU底座测试灯座,一目了然。

网友:
查查内存的时钟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测试灯好用吗

网友:
测试灯座对于北桥坏 虚 底座虚的 都很有效果的 。

网友:
看了下电流 应该是内存没过

网友:
像是内存,查下内存供电情况

网友:
换内存试试没有?

网友:
老机子,先换一个好的CPU试试吧。然后再分别压压桥和显卡看 有什么反映。

网友:
打内存阻值,查供电,REF

网友:
跑0R了,供电应该都正常了,老机了,看下板上有没有掉东西,刷下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