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15235主板复位不跑码,在线等待。

楼主(2011-04-13):
今天接到一块富士康N15235主板,内存供电1.8V  CPU1.23V 南桥1.78V主板有复位,不跑码,在线等待高手解答,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桥坏了吧,加焊

网友:
如果都正常的话那刷下BIOS   再看看主板后面的 AD线有没有断掉的   实在没有办法了在做烤下桥

网友:
很多板都有这种故障,影响的范围太广。对于这种现象我大致说下我的想法。
1,对于这样的故障大部分来说还是三要素的问题既电压,时钟,复位。楼主既然说复位都正常的话我想大致主供电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主要还是CPU ,GMCH这两块的REF电压要重点测量,(本人修到过不少,呵呵)其次是时钟IC有心情的最好能拆下来量测每个脚的对地值。
2,AD线我就不用说了想必都知道哪里到哪里怎么量,重点说下从BIOS看不开机的现象。
用示波器放在BIOS第1PIN(针对8PIN的)然后开机。看BIOS波形跳变。以我的了解大部分MSI的板会有从低到高到低的一个跳变其它板如ECS,HP,等会有一个波形。此时注意了要是没什么反应或反应不正常则有可以要先换个BIOS如没有OK则重点放在检测ICH,I/O,BIOS相关电路上(主要是LPC总线啦!)如有则要凭经验看波形要如何修了。

如还有什么问题或谁有更好的想法可以联系我。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没有波波怎么办  两电压行不

网友:
都让四楼的说完了。楼主好好查查再问。不要只会测电压。

网友:
既然有了复位,那么板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CPU还没工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所说的两电压怎么回事。不管什么板对于BIOS的CS#(片选)信号在开机瞬间都会有变化的可参照好板来量,

另外弱弱的问题要多久才能成为初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