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触发掉电故障

楼主(2011-04-13):
此板 8743输出的+1.5VSP 和+1.05VCCP 没有出来,后面CPU 电压也没有,8743第4脚有供电正常10脚也有电压 ,测得PD30 PD31 两个管子直通拆下来过后主板上还是通的……请高手指导谢谢

HP 6910P _ LA-3261P IBT00.pdf

网友:
11脚开启电压有没有?直通是什么意思?后面有短路吗?打一下二极体值

网友:
ON1,ON2开启电压有没有?开启电压没有,就不会有电压输出。

网友:
哪两个PD都不知在哪里,电压IC得先供电使能基准,楼主还没查完怎么就来求助了呢?

网友:
郁闷呀!就是不懂嘛,PD两边境阻值为零了感觉不是正常哦!

网友:
拆了还是通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SLP_S4#SLP_S3#打一下阻值可能有元器件短路拉低了,这个要查的实在太多看电路图慢慢查吧

网友:
没有看到 那两个 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