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哪些板子的,CPU供电上管D极是5V供电的。

楼主(2011-04-13):
绝大多数板子的CPU供电的上管D极是12V,但还是有5V的,请教高手,什么芯片组的CPU供电上管D极为5V。

网友:
老主板有的是这样的,,P3的,,

网友:
12V/5V在什么板子不重要,理解成主供电转换得了;以前的P几的板子功耗低用的是3V/5V供电转换,现在机器配置不断增高功耗加大3,5V供电也是远远不够了,配置高了部分机器也是用增大电压来提高功率 ‘出现用的十几付电压D集,使配器供电转换而来’。U X 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