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11-04-13):
我有二块显卡都是和一块好的都是 :“祺祥 战神X1650GT 256HM DDR3双核动力版”的
二块显卡都不亮,用测量电阻比较法都没有发现问题 mos管  电容和金手指各对地电阻都正常。也 补焊GPU.我才没有思路,它就是不亮,有维修过该显卡的高手告诉我最容易坏是哪些器件和方法

网友:
“我有二块显卡都是和一块好的都是”,楼主的“语文”太高,看不懂。

网友:
因该是有配件掉了

网友:
bios 7408 晶振  ic 重置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二块显卡都是和一块好的都是的”意思是我共有三块显卡,有二块显卡是坏的,一块是正常的,型号都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注我是用“和”字而不是“或”字。

网友:
你首先需要考虑BIOS了...
估计修板的同志们起码完小应该毕业吧...
问问题,一定要表达清楚.呵呵...
希望楼主编辑下此帖...

网友:
就说了没短路。没空焊。电压测了吗。

网友:
电压测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