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

楼主(2011-04-13):
今天接了一台ACER 5100
笔记本
故障是开机跑49不亮 根据代码应该是初始化PCI设备
之后就把 网卡,声卡 PCI卡 都取了还是一样,之后加焊南桥和重做南桥,还一样,刷了BISO
故障不变,不知道下面该怎么修了,还请高手们帮帮忙?
笔记本

网友:
楼主怎么搞好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我要是搞好了还来求助吗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或是屏的问题,外接试试。

网友:
你换个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就是显卡问题,有时候不要太相信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