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N-A3能用NF4-A3来代换吗?

楼主(2011-04-13):
有一主板上的芯片NF4-N-A3坏了,手上只有NF4-A3,问各位哥姐,这两种芯片能互代吗

网友:
可以的。。。只是一个是无铅。一个是有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分有铅无铅?

网友(点评):
这两个型号,有N的无铅。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真经典

网友:
事实证明,NF4-A3是能代NF4-N-A3.

今天上午把NF4-A3焊上后机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