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

楼主(2011-04-13):
MP3/MP4常见问题
1、放的音乐名称是乱码的现象
  解决方法:这个问题主要和你的mp3/mp4音乐文件附带的文件信息不正确有关,解决的方法就是直接用WINAMP等播放工具将音乐文件信息去除,就是右键点击播放列表中的音乐文件,选“音乐文件信息”,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将ID3v1和ID3v2项目中的文件信息全部清空就行。

2、 用户误用Windows的格式化程序对mp3/mp4进行格式化,此时开机时屏幕上会显示“!Media Error”,随后会自动关机!

  解决方法:只要重新用的驱动程序进行格式化就可以了!

3、机器开启不了

  解决方法:就目前来看,当机器开启不了时90%以上的原因是由于用户的各类误作导致mp3/mp4内部的固件(Firmware)损坏造成的。 解决方法:只要对其进行重新格式化并写入Firmware就可。可将电池拿下,按住播放键不放,连上电脑,运行驱动程序,然后进行格式化及固件升级即可。

4、用户用光盘自带的驱动进行升级后,只能显示繁体中文

  解决方法:上网下载简体中文的固件,然后照上面的步骤重新用的驱动程序进行升级并格式化就可以了!

5、用户升级到一半,因为意外原因突然终止,导致机器无法开启

  解决方法:将电池拿下,按住播放键不放,连上电脑,运行驱动程序,然后进行格式化及固件升级即可。

6、 用户反映机器会自动关闭

  解决方法:菜单中有一选项为关闭设置,可设置当长时间不用时,机器自动关闭。

7、播放时,音乐出现断断续续的停顿

  解决方法:
  a、机器感染病毒:请重新格式化机器。
  b、歌曲有问题:可能是歌曲压缩格式不同,请更换歌曲试一下。
  c、有的是由于在从电脑下载文件到mp3/mp4时,USB接口的接触不良引起的,建议重新插拔几下,或更换另一个USB接口下载,或更换USB延长线,或换一台电脑下载试试看。(没有办法的办法)

8、为什么我的mp3/mp4出现如下英文?

  Error!Reformat

  Internal media with

  解决方法:

  A、 用户用了FAT32的文件系统格式化mp3/mp4播放器。

  B、 用了与其不配套的驱动程序Firmware DownLoad您的mp3/mp4。

  C、 第一种情况可以用最新的驱动软件所附带的刷新工具重新刷新一下mp3/mp4即可解决该种情况。

9、MP3播放器出现开机LOGO后不能播放?

  解决方法:把mp3/mp4机和计算机连接,用驱动程序附带的格式化工具或更新程序方式重新刷新一下mp3/mp4即可解决该种情况。

1、有的mp3/mp4格式文件在mp3/mp4播放器上能够播放,有的不能播放?
  解决方法:出现有的mp3/mp4格式能够播放,有的不能播放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压缩格式层次不一样的。普遍mp3/mp4只支持用第三层压缩的mp3/mp4,而用第一、二层压缩的只能在电脑中播放,在mp3/mp4播放器中不能播放。您也可以去网上下载一个mp3/mp4转换工具把它转换成标准的mp3/mp4格式。
2、mp3/mp4机只能存储数据,而不能播放mp3/mp4文件,或没有声音。
  解决方法:
  A、 音量太小,请调节音量。
  B、 内存格式化的系统不正确,请用“FAT"系统重新格式化。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使用其他格式的文件系统格式化了mp3/mp4。mp3/mp4一般默认的文件系统为FAT文件系统,而用其他格式的文件系统格式化后很有可能不能播放,只能作U盘使用。
3、mp3/mp4机的容量比实际的少?
  解决方法:
  A、 有方案程序在内,不同的方案占用的空间不同,可能会有一定的出入。
  B、 是否有隐藏文件,将查看模式更改为显示所有文件后重新查看一下属性。 还有就是mp3/mp4的内核程序存储在存储器里面。
4、找不到盘符
  解决方法:
  A、 驱动没安装或使用不当:在WIN98上需要安装驱动重新启动电脑后,才可插上mp3/mp4使用;安装后,由于WIN98刷新设备时间太长,不重新启动电脑的情况下,大多情况是找不到的;如安装程序不对应或没安装需要找到对应的驱动重新安装。
  B、 接触不良:如连线松动或插的不到位,都容易引起接触不良,找不到设备,重新插拔连线如还不行,则需要拆机器焊接接口处,最好发回厂家由厂家解决。
  C、 由于连线:有些mp3/mp4为了控制耗电量,降低了机器的功率,可能会由于连线而造成功率不足找不到设备,可直接插在电脑上;已有可能因为连线不通而造成,可更换连线。
  D、开关机状态不同:有的需要开机连机,有的需要关机连机。
  E、 检查PC机的BIOS是否能使(正确为:USB ENABLED,不正确为:USB DISABLED).
  F、 电脑软件混乱,造成IO地址分配冲突。
5、按键问题
  解决方法:
  A、检查“HOLD”开关是否置于锁键位置,将其置于非锁键位置。
  B、在歌曲播放或停止时,相同按键功能不一样,请翻看说明书或多试一下。
  C、如按键落,请将机器送维修站维修。
6、不开机的现象
  解决方法:
  A、丢程序:在mp3/mp4上下传输数据时,不正确插拔机,容易出现丢程序,使得机器不开机,避免此现象的方法是点击移动存储标记属性中的停止使用,在电脑提示可以拔下移动存储时正确拔下mp3/mp4;解决方法有从网上下载修补程序,安装在电脑上后,使用其程序对机器进行格式化,如解决不了,可发回厂家重新写程序。
  B、接触不良:由于平时经常更换电池,容易引起电池弹簧松动,导致接触不良,线路不通,无法开机,避免方法是平时换电池时,轻拿轻装;解决方法是打开机壳,焊接一下线路松动处。
  C、线路板或方案出现问题:此种情况将机器发回厂家由其解决。 D、是否安装电池?是否装反?是否耗尽?
7、自动关机的现象
  解决方法:
  A、电池不足:更换电池即可解决。
  B、程序设置:在极其电源管理中,设定了自动关机的时间,调整即可。
  C、无意碰撞:有些机器,关机键设定时间太短,无意间碰到引起关机,解决方式是妥善放置避免与其它东西碰撞。
8、死机
  解决方法:
  A、有保修赶紧送去
  B、没有的话,当U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