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长城电源sisi响 感觉像快速气流的声音。

楼主(2011-04-13):
我想请教个问题,我现在手里的三个长城电源,都各有个毛病,后来我都修好了,12v.5v.3.3v都没没问题,但都是sisi响,声音不大。
推动部分,主电流交换部分都检查过了,没有损坏的元件。
大家能帮忙指点下,我应该查哪吗?

网友:
是不是输出部分的级间电阻阻值过低,造成电源满负荷运转,这样主变压器就会很烫,还会吱吱的响。

网友:
长城电源通病均压电阻开路  把原来100K换成150K0.5W的  查看大电容两端测300V正常 修出紫线5V待机 一般我都不用管-12V 现代主板都不用的很多电源都是空的 。响声看是哪里出的 待机 还是开机状态  长城电源听说吱吱声也是通病,我修长城吱吱声发现不多  100K开路的多。

网友(点评):
2个大电容均压,相等。 总共是313V

网友:
检查两个驱动管各点的电压值。支支响应该是推动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点评):
空载 155,159,声音小 1块硬盘 150,164,声音稍大,开始接通大sila,后来就sisi 2块硬盘 153,158,声音稍大,开始接通大sila,后来就sisi

网友:
电源有杀猪声 又能正常工作 我觉得是电源嘴难修的问题~·你可以参考我一起的旧帖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空载    155,159,声音小
1块硬盘 150,164,声音稍大,开始接通大sila,后来就sisi
2块硬盘 153,158,声音稍大,开始接通大sila,后来就sisi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样测量。是测7500的输出8。11脚

网友(点评):
哦,我小白,还不清楚各部位的名称,不过您说的这个地方,已经查过,都是1.9V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您的帖子了,但是我碰这个主变压器,声音没什么变化,还是一样,我听这个声音好像是那种快速气流的声音。

网友:
不是测量那两管的供电电压。应该测量两管B极的电压或者电流。
看情况可能与我上次修的一个故障一样。是一只小电阻变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QQ可以吗?511061336

网友:
在论坛上有篇文章是说这方面的找不到了,只能把保存下来的内容粘给大家,系转载非原创
出现高频尖叫其实除了开关变压器有问题,就是主开关部份不平衡所至。
例1: 一个电源通电就有高频尖叫。这主要是辅助电源电流负反馈电阻变阻。高频变压器有问题的一般比较少。
例2: 短接绿线,风扇转,但有尖叫声,这种情况主要就是主开关部份不平衡,电阻,或二极管有漏电现像。
曾经修过一个是两个推动管其中有一个推动管的C极的偏置电阻变阻,还有一个是连主开关管的其中一个二极管漏电所至。
例3: 有尖叫声有可能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变质所至,这个很多朋友一定遇到过。    测一下300V的两个高压电容..电压是否平衡.  主推挽功率管的B极前的加速电容是否变质.  还有热端250V105K.这个大"继流电容"(不知这样名命是否合适,请斧正)

网友:
13007对管的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手,请教下你,长城电源带不了负载是怎么回事?用测电源的测试一切正常,反有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点不亮主板,准确的说是能点亮845的裸机,点不亮945跟AM2的板子。请问该下手,还有就是很多修好了也像楼主说的那样,发出嗞嗞的响声。空载不响,上机就响。

网友:
带不动负载 重点检查待机5V IC供电整流滤波  输出整流管一端开路滤波电容   注意老的电源带不动新型主板很正常的   点不亮主板 查灰线PG 5V.

网友:
光耦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