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630ZG进水开机没有显示。。。

楼主(2011-04-13):
ACER 4630ZG进水开机没有显示。。开机电流0.54A...,,,测试各大电感电压正常..
         装不装CPU都是一样的电流///
                  有修过的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CPU供电出来了没

网友:
后续电压没有打开。电感上有电压只是证明电压产生了,还有一个MOS管控制电压送到使用的设备上的。你在测试一下板上的那些MOS管

网友:
CPU烫吗?? 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