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lel芯片组主板工作时序

楼主(2011-04-13):
在这里以ASUS 的915 主板来描述一下INTEL 主板的上电及工作时序:
1、当ATX Power 送出±12V, +3.3V, ±5V 数组Main Power 电压后,其它工作电压如+VTT_CPU,+1.5V, +2.5V_DAC,+
5V_Dual,+3V_Dual,+1.8V_Dual 也将随后全部送出.
2、当+VTT_CPU 送给CPU 后,CPU 会送出VTT_PWRGD 信号[High]给CPU;ICS;VRM;
CPU 用VTT_PWRGD 信号确认VTT_CPU 稳定在Spec 之内,OK 后CPU 会发出VID[0:5].
VRM 收到VTT_PWRGD 后会根据VID 组合送出Vcore.
3、在VCORE 正常发出后,Processor Voltage Regulator 即送出VRMPWRGD 信号给南桥ICH6,以通知南桥此时VCORE 正常发出.
在VTT_PWRGD 正常发出后, 此信号还通知给Clock Generator(ICS);以通知Clock Generator 在可以正常发出所有Clock.
4、当提供给的南桥工作电压及Clock 都OK 后,由南桥发出PLTRST#及PCIRST#给各个Device.
The ICH6 drives PLTRST# inactive a minimum of 1 ms after both PWROK and VRMPWRGD are driven high.
翻译: ICH6 驱动PLTRST# 为无效的至少1 毫秒, 在PWROK 和VRMPWRGD 被置为高电平以后。
这里我的理解为在PWROK 和VRMPWGRD 发出后,至少1MS,ICH6 才会发出PLTRST# 给北桥和SIO 复位。
PLTRST# 与PCIRST#区别如下:
PLTRST# : Platform (翻译:平台指的是北桥+CPU) Reset PCIRST#: PCI Reset
PLTRST# connected to all component that previously need PCIRST#,except PCI slots and devices. PCIRST# is
connected to PCI Devices and slots without resetting system.
PLTRST# is higher than PCIRST#.
在北桥NB 接收到南桥送出的PLTRST#大约1ms 后,北桥送出CPURST#给CPU,以通知CPU 可以开始执行第一个指令动过要北桥送出CPURST#的前提是在北桥的各个工作电压&Clock 都OK 的情况下);

网友:
好多主板的工作时序都有些小差别、、、、

网友:
那AMD的芯片组是什么样的时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