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复位偏低不跑CPU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13):
昨天接到一块945主板不跑CPU诊断卡上显示00,量CPU供电、时钟、复位。我又想骂人了都正常又不给老子跑CPU”,三个基本条件正常不跑CPU的,老子一般都很烦躁。接着我又量主板其他各电压也全部正常,量量时钟芯片周围的小电阻所有时钟电压都有。再拿BIOS去刷了下,还不行。

  最后一步示波器打PCI-AD线帧信号,一般我喜欢用点波测量帧信号,个人觉得比较好观察。探笔测量发现有CPU发出来的帧信号,在BIOS  AD线测量同样也有CPU发出来的帧信号。只是此处测量出来的信号要比PCI上的信号更强烈,因此根据以往维修的经验,问题应该出现在BIOS身上。难道我刷的BIOS有问题?唉,拆下再去刷刷从官网下了一个BIOS程序,上一次的是在基地下的我想想还是去官网去下吧毕竟比别人传上来的靠得住些。

  刷过之后,问题还是依旧,气死我了!脾气不好真想砸板子了,看那客户长得凶神恶煞知道不好惹。算了忍忍。再围绕BIOS芯片把BIOS周边电路检查了一边,没发现异常。

  拿起万用表量 量BIOS供电,没问题。时钟,没问题。复位,嘿。激动了一量 量出问题了BIOS的复位只有1.7V了。正常一般都是3.3V。唉,修了这么多年板了还是改变不了粗心这个坏习惯,BIOS复位不正常导致BIOS不能 正常工作。找出问题了,接下来就要维修了。跟BIOS复位脚的线路发现到了一个三极管。肯定是这个三极管漏电了,啥都不要想了直接换掉(注意这种封装的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和复合二极管差不多一样,别换错了,换的时候拆下来量下确定是什么管再换)换掉之后,嘿嘿.....心情马上好了。。CPU跑了BIOS复位电压上来了。。。。。)

网友:
学习了高手我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