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源维修记录3(已解决)

楼主(2011-04-13):
日期:20110412
电源型号:百悦 BVP-366WB 额定功率250W 峰值350W
故障现象:无直流输出,计算机无法启动。
检测分析:拆机目测,高压部分电容、保险管无损坏,直流输出滤波电容全部鼓包,其中有两颗16V220电容完全爆掉,只剩下两个管脚和头上一点绝缘纸。逐一更换鼓包的滤波电容,加电模拟开机电源风扇不转,测量各路直流输出均正常。用手转动风扇叶片,感觉非常吃力。拆下后清洗加油润滑,装回电源内,模拟开机一切正常。因为是一片给一个做二手配件的朋友修的旧电源
,他拿回去装在一个旧机器上,因为配置不高,负载不是很大,到现在用了两天一切正常。在检查中发现,PFC模块在电路板的背面用一根短接线连接,说明此电源PFC模块系装饰。

网友:
要带负载测试一下才行的。我修的电源就是空载没有问题,带负载就保护。郁闷,还在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