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独显的,二个内槽,一个过一个不过内存,

楼主(2011-04-13):
今天接一台拿过来DELL 1520独显的,拿来开不过内存,拆机后COMS放电了一个内存槽上内存可以显示了我以为好了,悲剧上笫二条内存就不开机了,拆掉一条就显示了,就是一个槽不过内存,内存换过,打阻止也正常,电压都有,内存槽也加焊过,大哥们指点一下。白的那槽不过,黑的那槽可以,我知到DELL内存槽爱坏,但是我加焊也不行,也没有明显的坏了,有修过过这样的问题大哥们,指点一下

网友:
沙发我自已做,板主们去那里了,有没有好的意见指点一下

网友:
   你肯定没有换好,第二就是,我修过的,换北桥好的!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再不行杀北

网友:
板主们都回家了吗,像小贝花说的,那样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都去那里了,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
机器修好了,NB空了,呵呵,这机器摔过的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这个真有点简单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