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 A780G M2+SE(6X)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1-04-13):
   条件都满足  该替换的都替换了   依然挡D2  唯一就是 没有刷 BIOS了 会是 BIOS程序坏了吗?

网友:
CPU试换了吗?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槽子到座子中是否有断线?32.768是否起振?座子有没有空焊?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先刷BIOS,在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今天刚好修了一片一样的问题。你测一下总线有没有电压。我修的总路线没有电压。后发现PCB板烧断了一条线。接上OK。还客户了。再保修期内我们是厂家的保点没能收钱。还有BIOS你先刷一个。这板BIOS爱坏。

网友:
谁刷BIOS 谁知道 好不好  为什么不刷个试试呢

网友:
刷了 BIOS  OK  好了 。原来 A770和A780的板  都有个通病。

网友:
是不是BI OS的问题 也要刷个看看啊

网友:
嗯!!!是BIOS问题!我今天也修了一块!!!!!!!!!!!!

网友:
刷BIOS搞到!!!没有的到官下载!!!!这板子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