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显示器 黑屏

楼主(2011-04-13):
清华同方 17寸 接VGA 黑屏。不接未连接数据 是怎么回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首先确保你的电脑是好的,我要是做的话,就先换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启动主机后按F8用VGA模式试试.

网友:
如果说, 你的主机已经进入桌面,,再接显示器,, 黑屏,,, 那就是 分辨率,刷新率的问题了
如果你先接显示器, 在主机开机慢慢进系统,,一直黑屏,, 就是显示器问题了,, 高压,驱动板 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能够确定下来的确是显示器问题,就查:1、驱动板VGA接口部分的行场同步信号有没有加到大芯片,稳压二极管是查的重点。
2。上部没有问题考虑MCU程序。

网友:
修好了。最后灯管 有问题。高压板也坏了。是因为客户使用过程中电压不稳造 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