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改通用高压板,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楼主(2011-04-13):
我收到一个暗屏故障的
笔记本
,我给它换高压板,主供电和地线都知道怎么接,3.3V信号和那个亮度调节大家都是怎么改的?连接高压的原接头大家都怎么换的!分享一下经验!!!谢
笔记本

网友:
你说的那是开启信号,,,,

网友:
一般只接关开不接ADJ。因为通用的高压ADJ不好用亮度不好。只要就亮。亮度好客户不会说什么的。接头能换成原来一样的就改。不行就焊线吧。

网友:
教你个实用的快速法。
如果实在找不到开启信号的话就从屏供电那里接条线过来做开启信号。

网友:
按楼上的方法,那样开机时,或模式转换时会出现短暂的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