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后边那俩三极管,都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1-04-13):
显示器的变压器后边的那俩
三极管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不是三极管,是整流管,,

网友:
牛!!那两个有一个是12V整流管,有一个是5V整流管,楼主不会连这个也不知道吧~~~

网友:
应该是肖特基整流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
发图来验证

网友:
管子上有型号按照 它的型号查资料就明白了呀。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啊!

网友:
准确的说是双二极管(半桥)起到整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