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AM2主板(型号:JZC51M2)不亮,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04-13):
接修一块杰微AM2主板(型号:JZC51M2),开始故障:插上12V供电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拔掉12V供电则风扇长转,但不亮,更换6566供电管理芯片,插上12V供电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故障解除,但还是不亮,检测卡不跑码,无复位。上假负载测CPU核心供电0.84V,VTT0.89V,加焊北桥后测得VTT0.95V,CPU核心供电1.56V,复位正常,但检测卡仍不跑码,上CPU,内存测试,一样不跑码,手指试CPU有温度,应该是工作了,随后加焊南桥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给个维修思路,在此先提前感谢。

网友:
电源管理没焊接好把

网友:
北桥做坏了

网友:
好多主板桥虚焊了是这样一种现象,CPU的核心电压是1.1V左右。加焊到位后,是1 .3V左右。
楼主,似乎你的电压都低了一点。应该再看看CPU供电部分。

网友:
请大家再详细帮我看看

网友:
发张图上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