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2s 主板 电流上到1.2 示波器跑到显卡 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1-04-13):
求各位高手帮忙 ·   有实力的 可以发给你修 · 价位不超过260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X85也是这样的  最后放生

网友:
板是否给修过了。没修过可以帮你修,,价格好说的。。。最怕动过的。。。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主板估计变形了吧

网友:
显卡电压不对   这个主板显卡电压锁住了

网友:
我重做了显卡 ·两个显存    现在跑到显卡 ···

网友:
问题有新进展  快到显示的时候 CPU电压 从 1.1跳到0.8V    但CPU 电感上·照样有波形  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