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做显卡曲折的维修 申请转正啊

楼主(2011-04-13):
拿过来屏上有亮线 不定时的出现 判断显卡问题
是独立的显卡板 G86的显卡
客户需要换改良版的显卡
于是让同事换上
同事换上说不亮了 说旁边掉了小电阻
找不到了 交给我了
我看了下 电阻一端接地 为限流电阻 不是很重要 便补了个1K的电阻 还是不亮机
电流跑到1A
我以为显卡没做好 这款机器很好做 不会出问题 于是我换上全新的显卡
还是老症状 电流到1A后 再一点点的不断往上升 怀疑显卡有短路
于是拿下显卡板 测显卡电容 4欧姆 阻值低 判断有短路 可我去确定显卡做好了
可是还是没办法 吧显卡取下 量显卡板上电容 阻值正常了 取下的显卡阻值也是正常的 那奇怪了
难道连珠了 我仔细观察下显卡周围 发现显存有点翘 平着看过去 显存连珠了 心想问题就再这里了 重新植下显存
上上心显卡 不短了 开机器出现了联想的LOGO ..
这种问题很少见 不过要观察仔细 否则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一个少见的问题,集成显卡的主板开机花屏。

网友:
做卡的时候碰到显存了吧。。。这个应该是人为的。。。原本应该换了卡就好了。。。做BGA时候最好把周围包好。就露出卡,那样取的时候就不容易掉件,也不容易弄到其他的地方。。。

网友:
怎么才能转正啊 郁闷

网友:
积分转正为0就是会员

网友:
那应该可以变成会员了

网友:
要多回复 没事挂在上面加体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