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装系统

楼主(2011-04-13):
今天遇到一联想G450装WIN7装不上报错,然后就和客户商量装XP,装第一次装上了也可一用了然后客户就拿回去了。下午又拿来了说回去装了个360用起来就非常慢,试了下是非常慢,都用不了,就怀疑中毒了,于是把全盘都格了重新装了另外一个系统,装完发现好几个驱动都没的,于是准备用我U盘里的一键驱动包打一下驱动,结果连U盘的驱动都加载不了U盘出不来,想了下算了还是用上午装的系统再试一下,装完后设备管理里面没的叹号也没的问号不过电脑右下的小喇叭没的,也没的声音,重新扫描了一下硬件还是没的,最后让联想专卖店的帮忙装驱动搞了半天没搞好,那联想的朋友说:算了用我的系统装一下。结果一下就装好了装360也没的问题了,有点搞不懂了,那客户说电脑摔过,不知道会不会电脑摔出问体了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系统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换个操作系统试一试

网友:
有时候要多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是你的硬盘模式没调,在bios
里调硬盘的模式。 调成ide 那是装xp的。反之就是win7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不兼容,建议装WIN7 如果真要装XP的话在解压驱动的时候全点取消,然后进到系统里再到官网去下驱动来装。我上次就遇到过一台,我从6点装到12才搞好。

网友:
我的联想G530  也是一样   装GOHST WIN7  不行  蓝屏  装安装版WIN7才有声音  装XP 没声音 认不到声卡   试过XP YLMF  和萝卜家园 都试过 就是没声音  装VISTA  货WIN7 就有声音 郁闷死了   到现在还没解决呢

网友:
是不是你系统版本不兼容

网友:
系统问题不太好解决呀,用正版吧,用不起。不盗版吧稳定有时还有病毒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下, 上不了驱动 用驱动精灵打下。。

网友:
有时候一个本要换几个系统才能装的上

网友:
装安装版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摔过就又可能摔出来新的问题 很正常的~~~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装WIN7很卡 不好用
你装好XP了要下在驱动才行
一般的系统盘很少有笔记本的驱动的

网友:
换个新点的系统看看吧

网友:
系统正常安装版本别太老就行,驱动在官网上有。不过有时候不是什么版本的驱动都有,实在不行也可以联系一下客服。

网友:
检查一下电脑有其他毛病没有,也别老装系统不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驱动有了问题 用安装版的系统装一次  以后在改别的系统也就没事了

网友:
找个新点的系统装下

网友:
机器摔过,那还有可能回来找你,不一定就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找个联想OEM版的系统!

网友:
呵呵 g450 和 g460 差距很大么 我的是g460 很简单就装上了啊 ....

网友:
我的G450 可以的啊!没有这种问题吧?

网友:
我这都是去专卖店去考个系统来的。。他们的ghost就是好用。呵呵

网友:
系统不兼容,建议装WIN7 如果真要装XP的话在解压驱动的时候全点取消,然后进到系统里再到官网去下驱动来装

网友:
用安装版的装,一般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