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主板花屏

楼主(2011-04-14):
一主板,开机LOGO清华同方几个字过后就花屏,呈竖条状的花屏。    最小系统法也试过了就是花。
把主板拆下来,按北桥也花。按南桥也是故障依旧。说明不是空焊的现像。然后量北桥的供电管。电压不正常只有0.8V。二话不说把这三个管子都换掉,(采用一上两下的供电方式)  之后上电测试,花屏现像消失。  修板其实并不难,积累经验路会越走越宽。

网友:
学习了,我们不能动不动就去加焊桥。

网友(点评):
都一样 有同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开始是压了桥的,即然压了之后没有反应,那就应该不是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实在没有办法了再动桥,不然修来修去都没有思路了,一上来就动桥,到最后都不知道是桥没焊好呢,还是外围电路或者信号没到。

网友:
恩!!!我只能说 ,我又学习了,看来天天看看论坛,是很有好处的!!!

蔡杰赢 -10 如果都像你这样学习了,那这论坛不是发水灾.

网友:
昨天整一清华同方的,电流到450不动了,南桥比北桥还烫,找不到南桥芯片,同样的板在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有找的,还给他了

网友:
搞桥要谨慎,没经验会搞坏的

网友:
我昨天也是一块MSI的板跟你的故障,不过是进MSI LOGO就有竖条花屏,桥供电是1.2V,搞得我不头绪了,今天再去检查下,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点评):
我觉得 这个板子 应该去搞下桥看看

网友:
现在主板这么便宜,很少有客户会愿意做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集成显卡的主板首先考虑到的是内存,不知道楼主怎么会去压桥???

网友:
集显的主板花屏,我一般就是换过内存试下,再不行就量下桥的供电,还不行也只有扔了,没有那个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这个桥有时并不是 说、你压它就能过去的、昨天一个客户的NF-550的板子代码跑20 我压都没压过去 但是根据经验、应该就是桥的问题、加焊后就OK了!

网友:
显卡嘛

网友(点评):
贴子都没有看完,就在这里说话,小心被扣分,我这板子拿来的显示卡。

网友:
还没碰到这样的问题里。一般花屏都是和内存。显卡有关的!!!

网友:
正好,我这也有一块开机花屏的主板,前几天没修好,这下照你的思路试试看,谢谢!

网友:
有的时候做桥真的会扩大故障啊!还是先查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小系法都试过了,换了几根好的内存不行。

网友:
学习了,要是我的话我就干桥了

网友:
是台式机主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台式机的主板

网友:
流程还是要走一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都是先加焊的 以后要先测供电了

网友:
我的原则是先动小手术。。。。不行在开刀。。。。

网友:
版主是个高手    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这个确实是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检查的时候发现PWM的ISL6566 只要点亮后,用手摸就很烫手,有竖条的花屏不知道会不会跟这个芯片有没有关系,手头又没有可以换的

网友:
嗯 学习了  谢谢师傅的经验

网友:
什么都不要怀疑是桥坏了,试试旁边的电阻啊供电的。

网友:
有些问题本身就是桥的问题,有些是压不出来的。。还是一步步的来好。

网友:
好像供电管不正常导致的花屏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G:

确实不太多,像这样的情况我一般会想到是桥空焊,但这一次的的确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LZ技术不错啊
我还要多多加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其实我这也算不得什么,级别还处于入门到中等水平阶段。可提升的空间还有很大。我也在不断努力的学习各种上电时序,广阅主板图纸。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还是不动桥的好

网友:
修东西除了靠技术之外,还靠点感觉吧,也许拿来2块故障一样的东西,但是你的维修思路是2种呢,个人见解

网友:
本本。还是台式

网友:
学习经验 这样的现象多不多

网友:
后来发现我那块板子 电源芯片6566发烫, 不知道跟花屏有没关系,找不到东西找换,只好先放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