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上的一芯片烧了个洞洞

楼主(2011-04-14):
如题,,图片是摄像头拍的,可能不是很清楚.

上面红色圈圈里面就是那个洞洞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芯片会烧出这么大个洞洞.
先不管他原因..我只想问下这个芯片有没得换,谢谢!!

网友:
能看清芯片型号吗?或者硬盘型号

网友:
找个同事型号的旧芯片换上就ok了。

网友:
是电机控制芯片 找个同样型号的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驱动芯片,差一点都不行的

网友:
是bios芯片!

网友:
那个是主轴电机驱动芯片,控制硬盘盘体内部的音圈电机的,同型号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注意看下供电管有没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