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S175显示器

楼主(2011-04-14):
优派ES175显示器,有段时间后,出现黑屏现象,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烁。此时电源开关按钮不起作用。换过高压部分的电容,换过电源管理芯片(SG6841), 不能解决基本问题。换了SG6841 用了几天后现象依旧。求解

网友:
一般修过两次不行,就马上换板吧,要不要影响客户心里的信誉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