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驱动经常丢失

楼主(2011-04-14):
我的电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段时间总是经常性的丢失驱动,重装驱动就好了。不时不用重装重启一次就又好了,求高手赐教!!!!!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你重装下系统就 好了。

网友:
建议换内存

网友:
内存或硬盘,都检查一下。

网友:
碰到过类似问题,其他硬件爱丢驱动

一顿乱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