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LAA170EA08的图纸

楼主(2011-04-14):
有一个显示器的屏是:CLAA170EA08的,上面有个Q202的管子坏了,看不清是什么型号。请教一下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能用那种管子代换的。

网友:
是个N沟场管,去破屏上拆个吧

网友:
那个管子,有一脚是接12V,还有一脚接地的,好象是DV-DV的稳压管呢,请高指导了

网友:
唉没有高手指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