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8-VMX开机停在LOGO画面不动,检测卡跑至38,单桥

楼主(2011-04-14):
BIOS刷了,也不行,然后去掉键鼠、硬盘、光驱故障依旧,CPU、内存、电源都换过了一样,独显也上过还是那样,测电压:12V供电正常,核心电压1.4V正常,内存电压1.8V正常,PCI槽A14=3.3V、B16=1.6V,时钟2脚电压分别为:1.3V、1.4V,把5vusb跳线冒,重新调一下运气好了,主板就能点亮,就能过开机LOGO,但是键盘没反应,肯定是主板问题的了,希望各位老师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个IO试下

网友:
把usb的5V跳线冒拿下来不用,键盘就没电压,主板就能过LOGO画面,装上跳线冒就不行

网友:
桥的问题
加焊下桥

网友:
桥也加焊了,故障依旧,和原来是一样的

网友:
桥,IO都有可能,先IO后桥试试

网友:
把网卡,声卡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可能是桥空焊了,加焊下!再不行就重做下桥!

网友:
还是先把外设去掉!然后排除声卡 网卡!最后再考虑桥吧!

网友:
先排除外设  不行再做桥吧  查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桥也加焊了,现在是如果USB没供电,主板就能过LOGO,报键盘鼠标错,插上键盘没反应,键盘也没电压了,要是键盘和USB都有5V时,主板就不过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