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QDI865主板启动系统掉电一例

楼主(2011-04-14):
故障描述:能开机,一到WINDOWSXP画面就自动断电,用光盘启PE也一样!~~~~

维修过程:再排除了电源,内存,显卡等元件问题后,确定问题出在主板上,根据经验,检查CPU散热风扇,转速正常,手摸CPU散热片,温度不高!~~!!晃动CPU散热片无明显松动!~~将原机CPUP42.8更换为塞阳1.8,手按住风扇成功进入系统!!!!!!!!难道是主板对CPU供电不足。。换上原机CPU手按风扇也进入了桌面!!~~~难道问题就出在卡座上么?经仔细观察如图 箭头处塑料卡有松动,正好手头上有块方正845的废主板,拆下来换上 装上风扇试机一切正常,开机2个多小时温度一直没超60!~~~~~

结论:此故障应为CPU散热器座子松动导致散热片与CPU不能完全接触,在开机瞬间CPU温度急剧上升,主板自动保护断电!~

哈哈,比起各位大师们可能偶这根本算不得维修!写出来给比咱更水的菜菜们做个经验吧!~~~偶正在学习主板维修,但是发现在些维修资料没下载权限!~~希望版主给予通过,谢过了!~~~

网友:
非也!这应该是白色的塑料钉顶着CPU风扇散热片所引起的CPU过热保护,因为白色钉比座高起一些,因此装CPU风扇时散热片没有和CPU表面紧密接触,最终CPU的热传导不出来。往往是四方形的平底散热铝座会引起这个故障,用底座卷边的散热片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它避开了塑料卡钉的位置。

网友:
很细心,做我们维修的细心是第一位